七彩虹6600装驱动就蓝屏死机!

楼主(2010-03-23):
七彩虹6600不装驱动没事,机子正常,只要一装驱动,马上蓝屏死机,到其它机子上试,都一样的毛病,新旧驱动全都装过,硬件的问题,请教高手是哪出故障了!
问题
驱动
蓝屏

网友:
听高手说都是核心有问题。

网友:
我也测了GPU了,64位数据总线都正常

网友:
排除供电,电容问题。降频不行就只有核心了。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修改BIOS降频了,最后不蓝屏了,直接重启了
,头大了!难道是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