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P4GVM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0-03-23):
一块昂达 P4GVM 主板复位灯常亮,测得复位针待机电压电压0.48v 开机后复位针0.15v  用诊断卡测得核心电压1.45v,pg 1.48v,cpu时钟0.3v,cpu复位1.47v,pci复位0.18v,开机一会南桥就烫,而且跑ATX8针测的无穷大,跑线路到一个空的电阻上,本人是菜鸟,请教下高手们,这个是南桥坏了吗,如果不是改怎么修

网友:
这样的一般都挂。直接换板吧。兄弟

网友:
现在台式机板子,修一下不行,我们这儿就直接换板。等半天客户也觉得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