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通电后一直闪屏,无显示,开关不能控制

楼主(2010-03-23):
LG显示器通电后一直闪屏,无显示,开关不能控制,闪白色,没图像显示,高手帮帮忙,急……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板,看看电压是否输出正常.

网友:
如果电源输出正常的话 那就考虑驱动板的问题吧  lg的驱动板容易坏  屏坏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