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系统经常丢失文件,启动不了!!

楼主(2010-03-23):
同标题,硬盘换过,也是很新的,整台机的硬件都用了没半年或一年多,945配置,七彩虹主板,KINGMAX,西数,长城,经常用不了几天,或过一阵就会丢失系统,无法系统,GHOST还原又可以用,排除病毒,系统版本都有换过,现在怀疑内存是最大的问题,硬盘是换过的
不同客户,差不多的配置,都经常会发生丢失文件,弄得我无头绪,以上牌子的硬件哪位有用过遇到同等问题的交流一下。
硬盘
文件

网友:
还是认为内存几率较大。主板也会,

网友:
换:最大机会是硬盘,第二是内存,第三是硬盘,最后是硬盘数据线.

网友:
感觉是主板或内存

网友:
内存硬盘数据线

网友:
我觉得还应该在加上一个电源

网友:
先从怀疑最大换起,一个一个的来!

网友:
内存的问题。

网友:
应该用光驱启动机子看看C盘的启动文件都少那些,排除病毒的原因XP下C盘启动文件不会很多,这时再考虑换内存,再不行就换个电源吧

网友:
刷下硬盘固件

网友:
主板或内存 还有跟换个好电源来一一排除

网友:
软件冲突,硬盘 ,硬盘跳线, 内存,主板,cpu

网友:
硬盘的可能性,最大,换个硬盘重做系统了。

网友:
用MHDD扫描一次硬盘看,是不是又有坏道了?如果是,要考虑换掉你的那个电源,或者修一修。

网友:
凭经验是内存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遇见过,内存问题比较多,很多都是插2条内存导致的,,或内存和主板兼容不是很好,,

网友:
看看内存或者硬盘的稳定性好不好,个人感觉可能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