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2公共点电压没有 保护了怎么修

楼主(2010-03-24):
机子过来时是屏线接口边上进了不少水 除水后 量主板上电感没有短路现象 加电测量16V从第一个隔离保护管电压没转过去 它的控制脚也有16V电压 我想是主板保护了然后我用电池试试开机了还显示了 但插上光驱·硬盘都不能用测量电压都正常 想想这样肯点不行 然后我就将标有IBM的主电源控制I/O换掉了 还是不行接着换掉隔离保护管周围的电阻 三极管等 还是不行 还换了3806 最后实在是没招了 干了南桥都不行,还望大哥们指点指点 谢谢了

网友:
保隔电路有管子坏的,查查吧

网友:
一级场管最终受62506控制,查它的3SW,1脚42脚等信号吧

网友:
既然是保护了,后续电路肯定有问题。VINT 16后面看看有没有短路的。进水的机器最好刷刷看看

网友:
有待机没有啊,我修了一个没待机的,找了半天了半天,原来是南桥坏了。如果你也是这样,建议把南桥拆掉看看待机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