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samsung 173V 17寸液晶荧幕高压线圈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0-03-24):
这台故障~~~就是大家常见的背光亮一下就消失...
正常大家因该只会判断...不是灯管坏了..就是MOSFET挂了...
可惜~~~大家都猜错了....它~~~居然给我坏高压线圈.....
用指针电表测量的时候...有正常阻抗...但是我电路怎摸查都查不到原因...
后来改成数位电表...再次测量线圈....这时才发现...其中一组线圈组抗偏高....
居然只是组抗偏高...就无法点亮......会发现它坏..也因为我缩小范围才肯定是线圈故障的
以下是维修流程...

整台拆开之后

下面这张照片...因为旁边灯管太亮了...所以拍照之后...看起来像是好的...

最后我只接有问题的那一组~~~~
大家看到了吧.....灯管~~点不亮...只亮一点点...

这灯管是好的喔.......
我最后把有问题的线圈拆下来测量....

阻抗将近1.8K....
但是正常的线圈组抗....因该为下面这张照片...
约1K左右......

所以该线圈确定有问题~~~~~

最后去找了一颗线圈~~~编号不同..但是阻抗与功能一样~~~所以直接装下去使用了

测试灯管都可以正常点亮之后~~~~
装机测试~~~

装好测试的时候.....没想到...居然被锁按键功能....无法自动调整画面...

解除方式....先把选单打开~~~选到下面这张图的位置....

然后将确认键按住...等到选单消失之后....就可以把锁住的部分功能解除

解除之后就能自动调整画面了.......

然后就放着热机3小时~~~~没有其他问题~~~~完修.....

网友:
原来变压器还可以这样测阻值来判断好坏的啊?以前只知道在线测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烙铁、吸锡器本来就可以将它搞下来了啊!
是风枪用习惯了?拿烙铁焊接,这是基本功,用烙铁拿下这个变压器,不是难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量测主要是看有无间层短路,大多阻值异常,为绕组间有部分短路(长期高温下,导致线圈的绝缘漆脱落,进而短路)

网友:
要我就改高压条上去了 楼主细心噢 学习了

网友:
见识了 只听说线圈砸间短路 电阻减小或线圈开路。没听说线圈电阻变大的????

网友:
我遇到过,换了一个高压线圈就可以了,就这样的线圈容易坏,其它的都不容易坏的

网友:
小新加油,媽咪支持你(wet).
高壓變壓器 肯定要檢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