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率每次都变75应该为85

楼主(2010-03-24):
每次启动机器都是75 调好85后 第二次又要调。不能保存。偶尔一次分辨率都变了
高手指教

网友:
不可能是驱动 系统是重装的

网友:
都不知道你的显示器是LCD还是CRT
LCD刷85的话,估计你的屏也用不了多少

网友:
重做下系统,先排除系统的问题。

网友:
不可能是驱动 都说系统是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