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电路,直接飞5V

楼主(2010-03-24):
测风扇无供电,可以直接从USB供电飞一个过来吗?风扇供电电路是不是先把它切断,再从USB哪里飞过来?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完全可以,按你说的方法做就是了,我用此法修复了好多个

网友:
可以的,是什么问题导致风扇无供电呢,飞线毕竟没有那么稳定的,。

网友:
加个22欧的电阻,要不风扇噪音台大

网友:
我觉得5V声音太大了,可以飞个+3VSUS就可以

网友:
风扇电路,直接飞5V 一个感觉不是太好,还是找找电路上的问题吧,一般EC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直接飞5V到风扇线上,这跟供电线最好别接插座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