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橙色3.3V一般通哪些元件?

楼主(2010-03-24):
问橙色3.3V一般通哪些元件? 一块昂达N61板3.3V橙色对地了。。把网卡声卡IO内存旁边的管子都娶了还对地。是不是南桥挂了?可是PCI A14脚没对地。请指教```

网友:
这个电压主板用到的地方很多,有时钟,IO,网卡,南桥,还有BIOS

网友:
桥可能挂了

网友:
用到橙色3.3V的地方有 时钟IC BIOS IO 网卡 13954 南桥 北桥

网友:
来自: 重庆荣昌县
南桥可能OVER

网友:
南桥 北桥 I/O 时钟IC BIOS 声卡IC PCI/AGP / PCI-E槽

网友:
打PCI组织 打USB中间2脚组织 检查3端稳压管

网友:
PCI14脚是接3VSB,没短不能说明桥没问题

网友:
桥可能挂了,不要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