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s13,cs50 广达GD2 进水 不上电 维修记录

楼主(2010-03-24):
sony的 cs13 ,cs50
板号 GD2, 整体分为3部分, 电源板, 充电板,主板。

分析与处理过程:
客户描述是开机进水,自己关机的。
先目测了一下主板,09年12月份才买的机子,主板上几乎没有灰尘,进的是纯净水。没有明显烧毁的元件,大致清洁一下,打一下阻值没有异常的。
先上电吧:待机0.02a,按开关后电流变为0.04a。
初步判断应该先从 EC入手,
VCC,3.3V ,32K有,LID:3.3V正常。ACIN,2.2v,有点不对。
20脚NBSWON#,按开关有跳变,15脚输出DNBSWON#,经过D24.
靠近EC端3.3v按开关后变为0v, 另外 D24南桥端一直持续低电平。
说明 EC不正常,南桥也不正常。
先从EC找原因, ACIN不对, 那就找它的上级

网友:
根绝电阻分压计算出acin 在 PQ558不导通的情况下应该为3.3v。
测量下PQ558的2脚为1.3v左,并上下波动。ACOK#,从PU8,MAX1908过来。
11脚为ACOK#,
AC Detect Output. High-voltage open-drain output is high impedance when VACIN is less than VREF / 2.  分压值低于VREF/2的时候,开漏输出高电平,需要外部上拉的(包子翻译
应该是这个芯片本身的问题才造成 ACOK# 输出波动的。
从料版找了一个, 更换后。ACOK#不波动了。
再回到EC ,按开关,EC,D19靠近EC端还是从3.3v降低到0v后就太不起来了。
那就换 EC吧。Winwond WPC775L,太新了,料板没有。买。。。。

网友:
终于EC和其他nv6150 回来了,(现在维修真的难做, 桥稍微几个就上K)
装上,,,,还是老样子。 问题放着吧,南桥那边也不正常,不会老低电平的。
进水一般不是一个问题,先搞定其他的,再回来也不迟。
Intel的ICH9M, 老规矩:32k, VCC3SUS,BATLOW,RSMRST,
这个3vsus, 改名叫RVCC3,

网友:
最后
一张

网友:
完整的记录打包了, 需要的下载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
LID和BATLOW是什么信号?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
LID应该是休眠开关信号吧。BATLOW查了好像说是什么电池低信号,具体不清楚,哪位师傅知道能否讲解一下

网友:
老大的作品支持一下···

网友(2012-10-22):
楼主修得不错呀,要是那种只靠经验经验的人是修不出来的呀,不过这都是常见的故障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