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集成内存能不能拆掉

楼主(2010-03-24):
我接手一台海尔的笔记本,集成内存坏了,能不能把拆掉不用呀,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

网友:
这个由系统BiOS决定。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由BIOS决定,

网友:
换一个上去就行了

网友:
俩个或者俩个以上内存的怎么确定是那个坏的?大家是不是一起换的?

网友:
建议最好是换上一个,别拆了因起其它问题,走了弯路。

网友:
那就换一个多好啊

网友:
把板载内存换掉吧。

网友:
换一块内存,或者看看BIOS里能屏蔽不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0246-1-1.html

网友:
好像是不可以 最好是找一片换下

网友:
一般来说,有板载内存颗粒的在自检时都需要先检板载才可点亮,所以不可。如果有坏,得换新颗粒换上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