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G进不了图形界面

楼主(2010-03-24):
联想E290G 装不上系统 用ghost盘装系统时走不到ghost的启动画面  只要是带画面的界面都进不去   也进不去WINPE界面 bios也刷过了  在DOS下显示字都是正常的   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先确定硬盘是好的

网友:
硬盘 内存  都换过了   bios也刷了   故障依旧

网友:
换内存试试,或者只上一条内存

网友:
如果把硬盘拆掉在其他的机器上重新分区 在用ghost盘克隆好拿下来 装到这个机器上让它释放文件  根本就到不了windows的滚动条 屏幕的左上角有个 小点一闪一闪的就=停到这里不走了  很郁闷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不小  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