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865GVQ主板IDE1不认设备

楼主(2010-03-24):
一块联想品牌机主板,型号L-I865GVQ,测量电压值IDE1跟2都一样,对地阻值也全部一样,复位也有,机子现在问题就是IDE1不认设备,cmos里面都认不到,光驱硬盘数据线都换过,2就都可以认到,二个串口也都可以认到设备,请问各位碰到过这种情况吗?难道是南桥虚了么?希望碰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说下,或者给我思路,谢谢!哦补充下,针脚刮过,加焊过,未做其他动作

网友:
量一下IED的供电电压。

网友:
自己顶下,把南桥杀了还是一样,其实用挺好的,就是搞不明白怎么回事,哎.................................

网友:
ide嘛直接和 南桥连着的呀。。先做个桥看看啊

网友:
要看是哪个主板厂代工的,有的是一个专门的芯片来控制硬盘驱动。

像  磐正  磐英  英特尔 比较多见

你可以刷BIOS试试,不行就是南桥啦, 其他原件不应该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