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在 DOS怎么刷BIOS

楼主(2010-03-24):
请教各位 在DOS下怎么刷BIOS

网友:
一般下载的主板BIOS文件,里面都包含了一个刷新程序和一个BIOS文件,然后进入DOS,运行刷新程序后,输入BIOS文件名就可以刷新了

网友:
教程网上很多  自己搜下

网友:
进入bios刷机工具各家厂商有提供,指定文件路径,刷机就可以了

网友:
纯DOS!!下才能!

网友(2011-01-22):
对于菜鸟来说,谁都会经历过这一步。

网友:
你下载BIOS的官网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