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笔记本网卡没办法连接上

楼主(2010-03-24):
hp6535s进水清理完可以用可运行机子的时候,网卡没办法连接上,
网线接口处的指示灯是亮的,电脑右下角的网络连接总显示一个黄色的感叹号,但是该网线连接到其他的电脑上均可以正常使用,所以网线应该没问题,也没有病毒,是网卡坏掉了吗,请教怎样检测笔记本网卡是否正常的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请教怎样检测笔记本网卡是否正常的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找个好网线呗

网友:
网线没问题

网友:
还是拆开看了下,把网卡相连接的小电容给换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