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旁的32.768晶振干嘛用?

楼主(2010-03-24):
我是维修新手,看到板子上EC旁一般有个32.768Khz晶振,它的作用是干嘛的?如果是No power的话,要检查这个吗?它是否和南桥旁的32.768Khz晶振功能一样的?
谢谢赐教!

网友:
这个就是EC的工作频率啊 ,他换了EC 就不工作了。芯片工作的3大条件之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