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显卡花屏竖道,如何修复?

楼主(2010-03-24):
显卡型号Quadro 4   NV-1035-C3

故障现象:刚开机竖道很重,闪烁,最后稳定在最后一张图所示,DOS下的情形,XP下一样,总之用不成!
做过加焊,还是不行,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可能是显存损坏了。

网友:
用显卡颗粒测试软件 MATS论坛里面有

网友:
需要用工具软件来定位一下显存,有显存坏了

网友:
这种卡我有现在还有几十张在手里。。。
修好了都用不了几天。。。

网友:
这显存是BGA封装的,加焊不好就丢了哦

网友:
先测试出来那片颗粒话 然后加捍 直球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显存肯定有坏的,查一下

网友:
这样的现象不是显存的问题,试写BIOS

网友:
MATS测试下 看看那个报错 换掉就行了

网友:
显存颗粒或者金手指

网友:
我有块显卡也是这种情况,还每隔几秒会黑屏一下,不知道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