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TM3000

楼主(2010-03-24):
接到宏基TM3000一台,电流到0.7后回到0.65左右不显,测各电压正常,诊断卡一上电就一直显示C0不动,BIOS的CS、OE信号都有跳变,求助解决方案

网友:
ACER的机器,最好先刷BIOS

网友:
换内存量电压 北桥数据线  在刷个BIOS

网友:
bios芯片是PM39lv040的,我的编程器是最垃圾的那种,刷不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