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问题层出不穷

楼主(2010-03-24):
外观感觉还好,其实即使一个垃圾。自己朋友的一台工厂带出来的没保修那给我看,郁闷真想丢 给服务站,闪屏有时还附带不开机掉电。问题多啊 ,自己也不敢轻易换显卡,拆机看了下,显卡北桥南桥都集成在一起 ,我晕 都还AMD 的构架,朋友们支个招。我见这电脑头大
闪屏

网友:
显卡北桥南桥都集成在一起,太强大了吧。。。

网友:
我遇到的cq40 都是不过电 18v 不晓得到哪不见了 感觉这又是下一台v3000了吧

网友:
都集成在一起节约成本,功能多任务重,脱焊也容易

网友:
现在很多新款机型都用上了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芯片,HP用的最多,这种芯片热量高,到目前我们就加焊了不少台了。以后恐怕会像V3000一样泛滥,不过对于我们做维修的来讲,不是什么坏事。

网友A:
显卡北桥南桥都集成在一起 真是强大。还没有修到CQ系列机器呢。到我们这估计还得一年吧。

网友:
CQ40是AMD的吧,显示卡和北桥是一体的。南桥还是有的吧。

网友:
CQ40的南桥是ATI SB700的

网友:
北桥是ATI RS780M的 集成显卡

网友:
CQ40机器修的不多,但想想HP今315抱光不错哦!

网友:
AMD的就是这样的啊 不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利润么 大家不支持

网友:
cq40是一个系列,多个机型。
主板有AMD芯片组的,也有INTEL芯片组的。
有集成显卡的,也有独立显卡的

网友:
这机器近几天修了四台了,都没有动到桥。
只有今天有一台,拿来时北桥被别人换过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为了省成本往往都是3桥合1或2桥合1,搞的桥负担大同样发热量也大,在加个AMD的CPU不挂都是奇迹了,最近修了几块几桥合1的板,都是换AMDCPU就OK

网友(2010-04-23):
这么搞下去维修都是bga了,指不上哪天就看见道边看见个牌子:肉串5毛,肉筋5毛,bga10元

网友:
看到的CQ40貌似显卡北桥集成,南桥单独的吧,只是都是AMD的就是

网友:
南桥北桥显卡都集成在一起的板子不少啊,这样的板子很好修啊,所有的问题都在那一个桥上了。哈哈

网友:
南桥北桥显卡都集成到一起 没听说过 一般都是南北桥一体 或者北桥和显卡一体 楼主有图么 上来看看 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
CQ40难道又是V3000的代表作????

网友:
没错我广达出来的在公司这样的南北显集成到一块的是BGA OVER的相当多了就如楼上的说的负担太大建议各位师傅留意一下

网友:
没错我广达出来的在公司这样的南北显集成到一块的是BGA OVER的相当多了就如楼上的说的负担太大建议各位师傅留意

网友:
南桥北桥显卡都集成到一起 没见过

网友:
CQ40 没有三桥合一的 LZ在忽悠

网友:
现在本本都是I3 I5了,BAIDU了一下说CPU里集成显卡的,那北桥应该也集成在CPU里,以后板子是不是就一个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