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205T用电池屏幕出现水波

楼主(2010-03-24):
神州F205T用电池屏幕出现水波,接上适配器就不出现。换过高压条也是一样。显卡也拿下来从新值过球。
用起来都正常,就是单独用电池用的话就会出现水波。如果把显卡禁用掉的话用电池也就不会出先水波!!
我试了外接也是正常的,有三种切换状态:1 - LCD和显示器都有的状态不会出现水波.2 - 单独显示器也不会出现.
3 - 单独LCD的话就会出现了。。。请教下给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

显卡芯片供电电容换掉就不会出现了,应该是滤波出问题才出现的,希望不会在折腾我啦。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者屏的故障,你换一下试试 .

网友:
刚测了下接电池用的时候高压供电10.4V   会不会偏低呀?插上电池就19V了。也不会出现水波

网友:
各位帮忙指点下啊,别让帖子沉入海底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难啊。帮帮忙啊

网友:
可能是电池的滤波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