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板子出的多 遇到主板 做系统问题 很怪

楼主(2010-03-24):
有个 华硕 M2N68-AM SE2  还有个 M4N78-SE   这个2个板子都是带集成的显卡芯片   问题  (用集成的显卡)用GHOST做系统 GHOST 完 重启   然后就是黑屏(全黑  没有光标  )  进不去 安装界面   但是放上一个独立的显卡 按装系统 就一切正常   硬盘 内存 光驱 光盘  电源  全都换了遍   就是解决不了问题

返华硕售后  回来 就好了  问他们也不说
不知道  怎么回事

讨论下  呵呵

网友:
我们维修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叫客户加一块独立显卡就可以了,我们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
M2N68-AM SE2一般是换SC

网友:
我返回去 以后  我肯定华硕售后肯定没有换东西  我觉得 肯定不是什么大问题  是微小的问题   一动就通   这种感觉

网友:
开机按F5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我一朋友开网吧。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只听说是主板保护了。拿过去很快就送回了。应该不是硬件坏了。就是一个小窍门没找到。那位是售后的透露点。我们也涨涨见识。

网友:
谁知道解决这方面的经验给共享下,本人期待中!!!!!!!!!!!是不是在CMOS里设置??/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 遇到的朋友不少了

  这个肯定不好搞定(知道怎么解决的很少 )   每天来看 呵呵

网友:
同意7楼的意见

网友:
侍我回去问在华硕做维修的朋友,然后再做答复!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有个集成显卡的跳线帽,貌似以前好像在哪个板子上遇到过

网友:
按f8进安全模式试试 能进的话吧显卡驱动卸载了 重启 进系统用原装驱动盘 驱下试试

网友:
bios 或者 北桥虚焊

网友:
1  主板没有什么显卡的跳线帽子  2  12L的没有看清问题   系统都做不上  卸载什么驱动啊

就是安装版的系统都做不上   是不是BIOS  北桥虚焊  这个不太清楚了

网友(2010-07-11):
今天我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一样是华硕m2n68 am se2 的主板,硬盘是重新换的,GHOST系统怎么装都装不进,一般是在解压缩文件的时候出错,然后重启之后就蓝屏不断重启,用安装版的系统,复制文件的时候问题提示XXX.DLL文件找不到,光盘用来装别的机器完全正常,请各位达人指教一二。

网友:
虚焊的可能很大了

网友(2010-10-04):
   难道就没一个高手知道这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也是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大,楼主那么确定售后没动过板子吗?

网友:
他们不告诉你,那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弄好的,这个问题简单,重新注册一下主引导分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