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显示器开机绿灯不停的闪!不知道哪里问题!

楼主(2010-03-24):
接到一台显示器17纯平!接过来一看一开机绿灯不停的闪啊闪!不知道这种问题从哪里入手!怎么样通过测量电压的方法查出问题所在地方!
显示器

网友:
电源输出有比较严重的短路,你测一下看看行管是不是已经挂了。或者行部分别的元件有损坏。

网友:
我查看了一下,行管没有挂掉!另外我断开了高压包的输入端!电源指示灯还是一样在那里闪!可以说高压包没有问题的!另外行管也没有问题!

网友:
二次电源短路

网友:
行电路没问题就查场输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