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纯平显示器!两边有时会缩!

楼主(2010-03-24):
接到一台纯平17纯平显示器!是联想原配的!故障是!在用的时候会出现屏缩!两边会缩了过来!左右两边!这种情况是在使用的时候有时会出现,如果用力去拍显示器的话,拍一下就会缩一下!故障更明显!求网友解答!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朋友送修吧,你没有工具

网友:
查行有关的电路,测一下二次调整管挂了没有

网友:
个人认为是虚焊造成的问题!

网友:
需焊,还是虚焊,打开机器,看到有零件有虚焊的,都焊一遍,最主要还是考验一个人的眼力及耐心.

网友:
一般是行幅管脱焊了。

网友:
我以前有个方正原配显示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记得好像是虚焊了。

网友:
明显是虚焊

网友:
我也修好过好几个,AOC满多的,都是虚焊了。

网友:
行幅控制电源虚焊,常见行幅管、无极性电容3。3微法电容虚焊,补焊这些地方OK

网友:
多数为虚焊超成的,,,,还是好好检测供电部分

网友:
场IC有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是虚焊问题 仔细检查下行部分电路 并重新加焊

网友:
查虚焊吧。。。。。

网友:
拍打显示器闪的话多半是虚焊也有可能是场IC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