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00GT 显卡不亮

楼主(2010-03-24):
刚才接到了一块9400GT的显卡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客户说不亮 但测所有元器件 没有发现短路现像, 测GPU芯片的小电容 发现有两个无阻值 导通 其他的都有阻值 不确定是不是GPU坏了 有没有快速判断GPU好坏的方法
芯片
显卡

网友:
一般都是没是GPU供电电感 显存供电电感 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来确认有没短路,现在的卡对地值都是好小好多都只有1都是好的

网友:
查GPU和显存的供电。如果好的再数据线阻值。重做GPU和更换GPU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