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不读碟,直接进系统了

楼主(2010-03-24):
这怎么修啊,一点思路都没有,各位大哥指点指点

网友:
设置一下COMS啊

网友:
你应该检查CMOS有没有设置成光驱启动还有光驱读不读盘,光盘有没有问题等等很多都要检查

网友:
进BIOS检查下设置,设置正常的话就检查下认到光驱没,认到就换张盘试下,换了还不行就刷一下BIOS。

网友:
开机按DEL进入BIOS里边设置设置从光驱启动

网友:
在系统里能看到光驱不?看不到的话就是光驱都没认到哦!

网友:
进入系统后看看光驱正常不?不正常先考虑是不是光驱的问题再刷bios

网友:
CMOS里面设置好了么,要不就南桥虚焊 了吧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晕,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就会读了,要不你就是的光驱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麻烦楼主不要到专业维修论坛来发帖 谢谢合作

网友:
看下是不是光驱的问题 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