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不开机

楼主(2010-03-24):
HP CQ40 不开机,原因是客户自己想换高压条,可能把18.5V和开启信号5V短路了,现在导致不能开机,待机正常,3V和5V都有,开关也有3V,就是不能上电,各位大哥,请指点一下。
不开机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
你测一下EC KB926QFB0第32脚,在按下开关看32脚有没有变化,有的话,就是KB926QFB0坏掉了。

网友:
如果是换高压板引起的故障,最值得怀疑的应该是主供电18.5V,量一下它的对地阻值先

网友:
cpu 反面右下角有三个三极管,其中中间那个肯定挂掉了,换后就ok】如果io不短路。是不会引起不触发的故障的!

网友:
换个EC试试看

网友:
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肯定是EC坏了。。。换了包好

网友:
最总没搞定,客户部修了,现在也没弄明白那里问题

网友:
检查屏及高压条供电电路

网友:
如果不触发,首先要查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的话,可能是EC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ec需要重新刷程序吗?

网友:
用电池开一下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