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背面电路线断了,怎么焊连上啊?

楼主(2010-03-24):
主板背面电路线断了,怎么焊连上啊? 除了有导电漆,用焊锡能焊上吗?我焊了半天没成,怕焊坏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主板

网友:
飞线吧
飞好后用热熔胶固定

网友:
先涂一点助焊剂 用铜丝度上一点锡 贴着板层焊上去 很好焊的

网友:
用网线飞过去就行了

网友:
用0.2mm左右的漆包线

网友:
用IDE硬盘线里面的铜线,直接飞过去

网友:
飞线尽量短一点,用小刀片在断裂处刮一下露铜后焊接上去。

网友:
搪好锡,用细漆包线

网友:
飞线 用百得胶

网友:
提醒一下,焊好后要把焊点处理一下,防止氧化。

网友:
把短线地方的阻焊漆刮掉一点露出铜线再拖下锡再用废弃的鼠标 键盘 USB线去补就行

网友:
没有0.2的线可以电线里的细铜丝,先用刀片刮开断层的线头。然后搪锡焊上就行

网友(2010-05-02):
溫度拉低可以拉出錫絲 太細太長的就需要補上細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