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安泰信上使用过白光的配件?

楼主(2010-03-24):
RT
手上的安泰信936 937D 850B 全部老化了,
更换了发热芯,烙铁头,发热芯,感觉效果大不如前,可能买到的配件质量都不好吧!
今天貌似在网上看到有白光的936发热芯可以用在国产焊台上,想问问有没有兄弟试过!
给点意见!

网友:
没想超版居然不知道安寨信的焊台不能通用白光936发热芯 。

网友:
原理是相同的,都是发热体串联热电偶。只是安装结构的不同。
说得不一定对,希望有经验的发言。

网友:
安泰信的936可以用白光942的芯T2  T12都可以,找个912手柄把插头换成航空插头只接+ —电源线和底线这三根线就行了,注意正负不能颠倒。用着和正宗942 差不多

网友:
买AT厂家的配件换呀,问问客服应该有的。

网友:
网上白光芯多半是假的居多,建议直接入手951,前段时间出来不少。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我想就是给安泰信装个白光手柄上去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昨天和白光维修站的哥们聊天,他的意思是可以,但是不建议我去改!我只能给安泰信上个白光的头用着!

树叉,那些951是100V的,我搞不定的!还是等220V的吧!

网友:
关键问题是我的942昨天发热芯就义了....
今天焊接超不爽!
不过今天下午应该快递就会送新的发热芯过来!
到时候上图给大家! 绝对原装的白光T12-BC3.
神啊,救救我的942吧....
祈祷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