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25A,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24):
联想125A,广达LE2的主板.上电源,电流会突升到0.23左右掉下来到0.01,按开关不加电,看现象主板有短路,拆机量测待机5VPCU对地短路.先卸5VPCU后面的电解电容.还是一样对地.同事告之其后面的PD24色环二极管容易坏,取之,短路消失,5VPCU阻值210左右.(PD24这个二极管在电路图上无法找到,但在点位图上可以查到.)
上电源,电流还是和没拆机时现象一样.围着1999边上找信号,发现VL信号短路只有8欧.明显不对.先把MAX1999取下,还是一样的短.查图,VL电压通过PU8,把PU8取下,VL阻值470欧.恢复正常了.然后找个1999.PU8装上,待机电流0.04,也不跳变了.待机3,5V出来了,按开关加电有显.

网友:
PU 8是短路 还是软击穿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收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