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R60 的 VDD15电压为48V了!!

楼主(2010-03-24):
LENOVO R60 的 VDD15电压为48V了!!

进清水的机器。
上电,有3V 5V。开机键上有.3.3V
开机,掉电。3V5V全无。开机键电压2.8.

请大帮忙看看,这个VDD15是不是应该是15v电压?

网友:
是15V,开机后无3 5V,应该是后级有短路造成保护,

网友:
你是不是万用表没有电了  不可能的事情 万用表的电池电量低 量出来的电压回偏高

网友:
保护后,主供电也没有了。
这个十五V是L3产生的吗?

网友:
有断线的,我上次修过一T43的,VDD15有48V,你把进水的地方,或VDD15的电路仔细量测一下

网友:
对,是有断线的地方。
看点线图,这个VDD15给U61的第二十五脚。但现在才2.5v。测量D32负极或是C366的正极,没有和U61的第二十五脚相连。

这个48V是怎么产生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当然是15V的电压,  这个电压VCC5M电感弄出来的,看看这个电感有没问题,

网友:
有一个现象:接上电源时,要是不用手摸MAX1901,这个48V就一直有,用手一摸MAX1901,这个48V就一点点下降了,3V,5V先没有了,48伏一会儿也就没有了。

网友:
48V旁边的电容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