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230用电池能正常开机,用适配器开机后电流0.7a点不亮!

楼主(2010-03-24):
惠普nc6230单独用电池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单独用适配器可以触发电流0.7a但屏幕没显示,同时连接电池和适配器可以触发但屏幕还是无显示!最后查到单独用适配器开机时显卡的供电电压只有0.3v,单独用电池开机时显卡电压1.1v ,显卡供电采用isl6227,芯片排除过没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0.3V应该是芯片没有工作,检查一下用适配器和用电池时6227条件有什么不同

网友:
本人遇到dv2000 945pm和你说的故障一模一样,换显卡供电ic绝对ok

网友:
查那个IC的工作条件,再判断,不要急着换IC

网友:
换了IC故障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