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日立一体机南北桥的供电多少

楼主(2010-03-24):
一客户拿了台日立一体机来修    我修着能显示  但南北桥供电为0.82V     好像  很不正常  1. 用下就死机了     2.有时候开重起不显示拔电在来又显示    3.  北桥发热很大  4.  有时候能装系统,有时候有不能装,有时候进PE爆错     5.  用MHDD很少能进      哪个能把那个供电说下...........    我 改了一个1.8V    但不工做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芯片组
然后搜索相关芯片组的PDF,上面讲了芯片组工作所需电压

就是要麻烦点

也可以查一下该管的G极控制部分,看是否正常

0.8V,感觉有点偏低
没有修过这板子,也不能帮你确定到底是多少V

网友:
INTEI  的  我也觉的不太 可 能      只有0,82V   能显示      很奇贯     我改了 个  1。8 V   都不行  一改  就  不工做 了 郁闷 死  了    以前 我改  南北桥供电 一改 一个好   看来日力*脏话*真变态

网友:
估计是南桥挂了    你BGA个上去看看

网友:
照你说这   供电时没问题的,  最有可能是 温度太高。你可以冷却下再试试。

或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要我有板 也不会问  了  我改了下电压 改到1。5V和1。3V都不行啊   我 很怀疑北桥  了

网友:
北桥上加个风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