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修好一17寸的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3-24):
昨天同行发来冠捷代工方正的液晶。故障现象是:加电后亮一下马上暗屏,且下部明显发暗。拆开后,用新灯管,新高压板试换后,确定为高压板之故,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换板的话成本又高又麻烦,  因此还是修吧。发现下部那组根本没亮。上部亮下保护了。那就是下部这一支路出故障了。它细分为推挽放大、降压贮能、自激振荡、交流输出、反馈保护。试用可调电源在贮能电感之后加上10V电压,下面这一组灯管可以点亮。于是又查反馈支路,跟上面那组对照检查,没有发现参数有异的元件。纵然如此,还是将TL1451的15脚强行接地去保护后,下面那组还是不亮,此时测降压场管9435的D极电压仅为0.85V,而G极12V,该P沟道管截止了,那就只有推挽放大这一块没送来放在的方波脉冲,向前查其到TL1451第10脚间的元件,也未找到坏件,那应是10脚本身无输出,因没示波器,看不到波形,试将TL1451的第10脚飞线到第7脚后,加电两组灯管全亮了。拷机10小时后交付用户。

网友:
直接短接控制信号呀,真强,但是遇到的一般都是场管坏

网友:
楼主来个特写就好了 不理解这样飞线都行?

网友:
LZ 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一路输出保护了吧,既然推挽的电路的方波没有发出而楼主又检测过高压输出反馈电路正常,不知楼主是否测过该降压电路到TL1451的反馈线路上是否有问题。

网友:
芯维山河维修 基地的BGA到手了?

网友:
原本有点怀疑楼主的做法,查了下PDF,楼主真高人!

其实只要10和7都有输出,反馈就认为两方波输出正常!
而10和7两脚的输出是独立的,楼主将两个只用一个来代替还是可行的.希望楼主不要几天就收到返修哦,呵呵!

网友:
快一月了,用户还正常使用着,

网友(2010-05-26):
此机仍在正常运行中

网友(2010-08-15):
关注当中,我想就算再出问题,楼主也可以再收费了。

网友(2011-02-17):
问了下用户,至今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