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xh-gj17l3黑屏,求助

楼主(2010-03-24):
Lenovo lxh-gj17l3通电正常,能用几秒,后黑屏,再关电,屏亮,几秒后又黑。
请问:是c5706 和高压线圈又问题吗?
黑屏

网友:
你都不测一下是高压部分坏了,还是灯管坏了,根据你描述,只能告诉你是高压保护

网友:
刷程序试试

网友:
一般的情况是更换损坏的5707,加焊高压变压器。你最好是先用灯管代换一下,判断是否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