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日文键盘按照网上的解决办法不行

楼主(2010-03-24):
IBM R30日文键盘按照网上的解决办法不行  “
控制面板-键盘-硬件-属性-驱动程序-更新驱动程序,不要用搜索,手动选择“标准键盘”
里的Japanese PS/2 Keyboard (106/109 Key)驱动(一般选没有eisuu那个键盘驱动)。

这样修改后,如果是日文输入法就可以正确用键盘了。英文键盘不要用默认的“美式键
盘”,比如win7,可以在中文里面添加“日文”代替美式键盘。

但是,中文输入法还需要修改注册表才能正确使用键盘设置,单击“开始”菜单,点“运
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进入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Control\Keyboard Layouts],里面有很多子
项,以“0804”结尾的都是简体中文输入法(十六进制的804等于十进制的2052)。

打开“E00E0804”,可以看到右侧子项里有“Layout File”子项,双击打开该项,将
“数值数据”中的“kbdus.dll”改为“kbdjpn.dll”,“确定”即可。”按照这样做不行 大家重装系统后有没有遇到过 后来没办法 发现把FN按住就可以正常 最后把FN键弄成常关 解决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