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不解之处

楼主(2010-03-24):
看了很多教材还是不明白N沟道MOS和P沟道MOS有什么区别?现在大多数都用的是绝缘栅型增强型的,在G极没有电压时候S和D是不导通的。 我认为N沟道的MOS就是D级输入S级输出,而P沟道的是反过来的是这样吗?看图片上的箭头方向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为什么G、S级电压有了他们就会导通呢?

网友:
MOS管中N沟道和P沟道只是导通的条件不同,MOS管的输入和输出没有方向限制

网友:
LZ看看 这个帖子也许你会明白点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9242-1-1.html

网友:
你把PN结的原理了解清楚之后就会明白MOS管和三极管是怎么控制导通和截止的了

网友:
N沟道的是高电位的通过,P沟道的是低电位通过

网友:
有点类似于,三极管的情况,NPN型和PNP型,知道了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场效应管也就理解的差不多了,三极管是电流型的元件,MOS管是电压型的元件,简单的说,三极管是控制电流的大小实现控制的,MOS管是改变沟道的大小实现电压的控制的,拼命的记。使劲的记。总有一天会懂的啊

网友:
你把它理解为 俩个二极管就行了   就看它是怎么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