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V32开机显示屏黑屏,外接白屏。

楼主(2010-03-24):
据客户讲此机在使用过程中突然蓝屏后,再开就黑屏。我这里检测是开机黑屏,但键盘指示灯可以按亮,说明开机自检过了,于是外接显示器白屏,无字符显示。跟客户讲好价后开始拆机维修,因为蓝屏后造成此现象,那么跟内存有关了,把内存取下清理后再插上,效果一样,换条内存,还是一样,看来内存不会有问题的,照说这种现象一般是显卡,但此机是集成显卡,那会不会是数模转换芯片出问题了,把它加焊一次,还是不行,没办法,扔一边休息一会再说了。出去外面逛一圈回来后,再来修,把内存下的麦拉片取下准备来加焊内存槽子,发现内存槽有几个引脚给腐蚀了,这下高兴了,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干脆把整个槽都加焊一遍,三两下处理好后,再试OK。总结一下经验:内存槽有问题会引起主板自检能通过,但显示屏会黑屏,键盘灯可以按亮,外接白屏。

网友:
说的是,不过那机器北桥也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