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975+ICH7的MODT 主板,忘了插风扇用了一个多小时突然罢工了

楼主(2010-03-24):
现在怎么也开不起来,硬盘灯一直量着,测两相出来供给CPU的没有电压,12V供电有,换一片CPU也不能解决,不知道啥毛病?请指点一下。
两相驱动是用isl6262,场效应管是FDD8880和FDD8896

网友:
没有电压  那你查下CPU的供电电路啊  看看储能电感对地多少 上管的D级电压多少

网友:
G级没电压 说明电源管理芯片没有输送电压给上管
找个电源IC 换上去看看了 只有
现在代码跑多少  电感对地多少啊

网友:
估计是PWM挂了。

网友:
那完蛋了,没有配件没有设备,只好报废。谢楼上两位

网友:
这板还行啊,修一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