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580U能否对SPD刷写

楼主(2010-03-24):
请问580U能否对内存的SPD芯片进行信息刷写啊?

网友:
可以,但热拔插用台风刷写更方便。

网友:
台风?有内存槽那只啊?

网友:
Thaiphoon Burner,内存SPD刷写软件,很多地方有下载。

网友:
你是搞高射炮打蚊子!  浪费了一个好机器。。

网友:
你是搞高射炮打蚊子!  浪费了一个好机器。。
引用 网友A:

晕死,早用过那些软件啦,有时不是软写可以解决,就像显卡一样,有时BIOS会保护不让刷,只能用编程器硬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