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3-24):
接了一张影弛7300显卡,,插上电脑.开机断电,量显卡供电管,有一个短路,其他正常,在其他显卡上拆了管换上去.完不到1分钟又短路了.连续换了5个管.5个都短路....非常纳闷....为什么换上去都短路的.其他都正常..就不知道是不是供电IC的问题.
显卡
电脑

网友:
有可能 查下他相连的管子 IC 有没有问题

网友:
pwm 本身和外围条件不良

网友:
查场管G极到芯片的电路以及芯片本身。

网友:
也有夹层短路的可能

网友:
我量管旁边的电感都是正常的。没发现短路。。但每次换上去。都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