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知CRT显示器

楼主(2010-03-24):
我今天看了下CRT显示器的资料,但有几点问题不明白:
1。VGA输入的行场信号经微处理器、行场同步信号处理器处理后去了哪?怎么与完成最终行场扫描至显示成像联系起来?
2。主板上最大那块芯片是什么芯片(如F9820、AD9852。。。),是行场同步信号处理器吗?
3。高压包的阴极与阳极是什么回事?
4。阴极G1、G2、G3分别在哪可以找到?
新手学习,问题不当之处还请见凉,
望各位不吝赐教,非常感谢了~

网友:
行场同步信号处理以后,行同步信号要去驱动行管工作,行管工作才能带动它的两个负载工作(高压包产生高压,行偏转线圈让图像在水平方向展开)

场同步信号要通过场输出电路放大直接驱动场偏转线圈让图像在垂直方向展开,

这样屏幕的图像就由一个点展开,形成我们能看到的图像。
大的 芯片一个是CPU一个就是行场震荡芯片。
阴极是三个电子枪,(红绿蓝)
高压包产生G1,G2,G3 ,阳极高压。

G1负的几十V,对电子枪的电子阻碍作用。

G2正几百V,对电子枪的电子加速作用。
G1对电子阻碍,G2对电子加速意味着电子束被控制,可以调节电子束的速度达到调节亮度的目的。
G3是聚焦极,顾名思义,是对是让电子精确打向屏幕某个点的。几千V。

G1,G2,G3和红绿蓝三枪直接插在显像管的尾部。
高压阳极几万V通过高压帽插到显像管上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了~`

网友:
行场同步信号处理以后,行同步信号要去驱动行管工作,行管工作才能带动它的两个负载工作(高压包产生高压,行偏转线圈让图像在水平方向展开)

场同步信号要通过场输出电路放大直接驱动场偏转线圈让图像在垂直方 ...
引用 网友A:

行同步信号并不是去驱动行管工作的,而是去控制行振荡的频率的,强迫行振荡的频率与主机关来的主机频率一至,如果不一至就会出现行不同步的现象;同理场同步信号也是这样的作用,只不过它是去控制场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