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鑫谷宙斯盾500 短接绿 风扇动一下就停了查不到故障点救助

楼主(2010-03-24):
鑫谷宙斯盾500 短接绿 风扇动一下就停了查不到故障点救助
   该电源用WT7525单电源芯片加431控制 现在是每次短接绿线就有一瞬间的电压输出然后马上保护了 没有明显的零件烧坏                             手上也没有这种配件更换所以 特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
这次可完了

网友:
单电源芯片启动难。。查推动电路看看

网友:
1。用机械表对每一路电压做开机测试。看看有没有瞬间的电压。我怀疑是后级输出整流管烧了。

2。电源管可能有一边不工作

3。后级反馈电路问题(这个情况很少)。

4。IC问题

网友:
找了半天就找到这个图,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发个贴子

网友:
应该没那么快,电源的问题不好查

网友:
不好意思呀 各位 昨晚忙 没有上线
  感谢楼上提供的图纸 但是我发觉没有什么用,我测过各组电压  在电源瞬间启动的时候各路电压是有输出的一秒钟的。

网友:
5V  对地电阻25欧  3.3V对地16欧  不知道正常不,12V就100欧一直跳变到1K多   我对比过其他电源 5V的最少都300多欧  已确定输出整流管正常。 光耦是用三个817的  主电源有3843芯片  像这种故障该怎么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条不对   他那个是正激电源  单管的      我相信您指的一个管子不工作是对于半桥电路而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条不对   他那个是正激电源  单管的      我相信您指的一个管子不工作是对于半桥电路而言!
引用 网友B:

没有修过这种电源。所有不知道它的工作方式!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