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30 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0-03-24):
联想 G430 触摸板不能用 ,机器原先是进过液体,键盘不能用,触摸板也不能用,键盘换了,键盘就使用正常,触摸板也换了,却仍然不能用 ,IO也换了,请问各位兄弟多指点。备注:那触摸板进去系统的一瞬间可以用的到一下,之后就不能用了。
触摸板不就是IO控制的吗?键盘又可以用,IO也换过,为什么换了触摸板,触摸板还是用不到,

网友:
看触摸板是直接受IO芯片管理吗,查看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把触摸板拆了 看看里面短路了没 要不就是触摸板中间2个通向IO 的上拉电阻坏了

网友:
去官网下个触摸板驱动就好了  我遇到过一次 进系统触摸板乱晃的
装个触摸板驱动就OK拉

网友:
刷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各位兄弟,这本本问题解决了,因为有点忙,没及时回复,敬请谅解,原因是因为我粗心大意,是排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