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d的图纸谁能给上一份?谢谢哈该机加电掉电!

楼主(2010-03-24):
接一台二修机,拿过来为待机0.15A,换PC87541,待机正常。开机,电流到0.46A掉电。。测开机后的电压:CPU及显卡的供电电感无电压产生。其他电感供电正常。测显卡电感对地阻值只有0.11.不知道该阻值是否正常?如哪位仁兄能传上一份图纸,就更为感谢!!!!!

网友:
怎么没人言语啊,自己顶下。。。。。

网友:
显卡电感对地阻值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哪组控制信号没出来。。。。苦于没图纸。。。。唉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或者温控室不是出问题了,显卡的对地阻值是正常的。。。。。可惜没电路图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我新换的,应该没问题。。温控就不清楚了。。。唉,要是有图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