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的CRT,出现彩虹光栅

楼主(2010-03-24):
台杂牌的CRT,出现彩虹光栅,场块是KA2142 ,测量各脚电压如下1脚、1.05V    2脚、11.93V   3脚、0V   4脚、-16.6V  5脚、-16.70   6脚、9.98V   7脚、0V   8脚、0V   9脚、11.4V   10脚、1.12V ,拔出场偏转,可以看到一条亮线,应该是OSD菜单的吧,位置有规律地跳动!是哪儿坏了,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查TDA4856的场震荡,发现24脚定时电容漏电,换后,正常使用

网友:
.6脚电压不对,换一片KA2142。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换了2块KA2142,还是一样,测量4脚所接的电容和二极管也正常

网友:
此机原来故障是有时正常显示,有时无光栅,电源指示灯正常,有高压!,我将大功率元件一一补焊,开机时高压帽漏气打火的声音,还没有出图像时就听到较大的一声"啪",就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大多场部分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场哪个部分有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行场IC高压打坏了,换一块试试.

网友:
行场IC坏了。。。。

网友:
........IC是TDA4856,手头上没有

网友:
搞好了没有,你用空心针把KA2142的1脚和10与电路板捅开,看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
搞笑,什么是彩虹光栅? 消磁电阻坏了吧?还有就是显像管,程序。看你们说的都不明所以。

网友:
确实有点搞笑.

我想彩虹光栅, 和彩虹图像, 楼主是能分清楚的.

是不是接地线没接烧了其它元件.

网友:
彩虹光栅,显像管切颈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