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低时为主板吹热风加热才能启动

楼主(2010-03-24):
室内温度低于10度,开机系统启动进入桌面即死机。用电吹风为机箱安装主板那面加热,开机进入BIOS,看到系统温度升到18度以上,再开机才能正常。

请老师帮助分析一下是哪个元件引起的此故障。

网友:
我想换个电源应该可以解决问题,问题应该还是在电源上吧,新手随说

网友:
电容也有可能的

网友:
只能用排除法排除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部件的事

网友:
电容也有可能的,性能不好

网友:
肯定不是电源的事,表面看电容都正常。出现这个故障的有P3台创的板子,也遇到过V星845PE。温度上来就正常,无法查到故障点。

网友:
先把问题排除下,再细看哪里的问题吧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板子,加热后开机没问题,我觉得问题出在南桥,要么桥虚焊,要么周边的开机电路上

网友:
这个不管温度的事情 你应该逐步检测一下

网友:
可能是哪里弄虚焊了,热涨冷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