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1714图像泛白

楼主(2010-03-24):
现有一台AL1714,开机图像泛白,量驱动板电压12V 5V 3。3V都有,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那显示器的菜单颜色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任何菜单无反应,而且MST8116B有点发烫,会不会是这个芯片坏。

网友:
有想法就要动手啊。实践在自己的手中。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感谢!

网友:
杂牌的机器屏的质量差,驱动板做工不好,对比度太高了,就会泛白,按键全换了。看看。如果换了没用。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