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背光灯,无图像 ,显示电源灯绿色

楼主(2010-03-24):
18 寸的 ,好像是IBM ,打开一开,家伙 6根灯管 ,6根频线,插上电源,只见背光灯,可以看见灯管已经点亮了 ,显示器开关有红变成绿色,无任何图像。开关时可以开关,时不可以开关,灯常量,首先换个驱动板,问题依旧,换个高压条 ,也没任何改观,最后怀疑时频板的 。可 手头上没有这样的板子,请问 ,谁有,哪里可以买?

如果还有上面思路,请不吝赐教!

网友:
检查屏电路

网友:
如果驱动板是好的话,,那就是屏OVER了

网友:
大哥,这是你自己画的啊,你能不能把实物照片发上来看看啊

网友:
查哈屏供电,

网友:
量一下给屏的供电电压3点多伏,屏板上有一个保险或电感之类的元件前后有没有电压,祝你好运

网友:
逻辑板好好检查下,主要是供点,

网友:
如果是屏坏的话,也应该出现白屏啊,怎么会没有白屏这个现象呢?楼主再查一下吧

网友:
今天又去检查了下 ,频线 电压正常的 3点几伏。今天又换了块 通用版,重现刷写了程序,刷了N 个,最后有个显示,黑白色的 竖线。拿去给大师看,说程序不多, 也拿到他那刷了N对,还是不行,查不到该屏的型号,不知道基地的,有没有知道 。屏后面显示 是  MADE IN PHILIPS  IBM  ,18寸的。

网友:
自己学些了啊 说的具体点 详细点啊

网友:
查下屏上的二极管  电感 一类的  在不行 换 屏的主芯片  不过一般不好找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