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TV 机顶怎样实现1托2?

楼主(2010-03-24):
IPTV 机顶怎样实现1托2?或者托更多台机器?
我们这里IPTV 一个机顶盒只能让一台电视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不交钱的情况下实现1托2?
我们这里电信来加装一台 得在收一次费用。

网友:
晕,一个机顶盒你还想拖二?怎么拖,两个电视放一样的节目?那有必要吗?
要是提出能不能两个机顶盒共享一条线路这样的问题还算是有点意义

网友:
从原理上讲不可能,简单通俗的说他的解扰一个机顶盒只有一个解扰通道,每一个节目解扰需要接受一个授权信息,一个盒不可能同时接受两个授权信息。并不像我们把好多节目都下载到硬盘。可以同时打开两个窗口个干个的

网友(2010-04-28):
如果信号不加密 修改mac地址试试

网友:
信号不加密的话 可以试试用同一个ma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