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们快帮我研究下我这台DELL 640M机器开机掉电

楼主(2010-03-24):
朋友拿台DELL 640M的机器,开机数秒掉电,只有5M有电压,其他的一点电压都没有,南桥IO和BIOS芯片被动过,请高手指点下我该查那部分,从那部分着手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芯片
掉电

网友:
看看跑不跑码,电流上到多少动过BIOS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不跑码,出了5M有电压其他的都没有电压

网友:
有5M电压,肯定要修3M电压了,看看3M电压的满足条件啊。只有3,5M修正常后才可以继续往下看看的。

网友:
楼上正解啊,先修出3.3 5 其他在查

网友:
不好意思,3v和5v都出来了,二极电压不出来,北桥供电,1V和1.5v不出来,1V电感上量的23欧,不知道是否短路,南桥和IO芯片,及BIOS芯片以前被别人动过的,不知道是否与BIOS程序有关,现在就是开机数秒就掉电,面板指示灯都不亮,只有电源指示灯亮

网友:
IO发出几个信号去分别启动各个 的电源,缺电压应该是缺乏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启动信号没有出来。